请问还有哪些工艺?上表对么?

楼主(2023-03-29):
请问还有哪些工艺?上表对么?

网友:
3D打印这么火的技术都没有吗?还有你可以说下是针对金属加工的工艺,编织其实也算比如钢丝绳之类,种类应该很多。

网友(点评):
你就知道三d打印,似乎楼主列的很全面了

网友(点评):
这人(初次登录)是捣乱的,搞死他。

网友:
你知道一个切削加工就有多少工艺吗,所以你列这玩意毫无意义。
工艺手册比你这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