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重建模错误(固定为TOOlBOX的M8焊接螺母出错)

楼主(2023-03-29):
如图所示,删掉换一批很多次了,但是每次关闭文件,再打开重建模就会出错。改了立即重建模,就不会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孩子快疯了,急!!!

网友A:
另存重命名

网友B:
大概toolbox出错了,如果不是类似在几台电脑上用同一个文件的,试试重装toolbox看看

网友:
可能是关联的尺寸出问题了,把相应的关联删除,可能就好了

网友C:
系统选项中,toolbox的默认位置,那个勾,不要选
我司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我教他们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选项中,toolbox的默认位置,那个勾,不要选
我司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我教他们这样解决的

试过啦,不行

网友D:
不行自己建一个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自己建一个库吧

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toolbox出错了,如果不是类似在几台电脑上用同一个文件的,试试重装toolbox看看

直接在browser里面打开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重命名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大概是把toolbox零件单独另存为一个独立的文件,然后用SW自带的sldsetdocprop.exe转换成非toolbox文件,变成普通零件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在browser里面打开没有报错

个人猜想是保存的toolbox零件标识混乱了,类似情况也遇到过,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把有可能同时使用SW的机器,toolbox库设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库(这是SW推荐做法),但是不太现实,试试把toolbox删掉重装,也许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想是保存的toolbox零件标识混乱了,类似情况也遇到过,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把有可能同时使用SW的机器 ...

直接在网上下载当前版本的toolbox覆盖原来的browser文件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网上下载当前版本的toolbox覆盖原来的browser文件夹吗?

SW的安装包就包括toolbox,可以直接重装,最好把所有机器的toolbox库都安装在相同的目录,然后要注意如果利用toolbox设置自定义toolbox,就在一台机器上进行,然后把toolbox库copy到其它机器上,主要是保证ToolboxFiles.index、swbrowser.sldedb和brower目录内的对应模型一样,CopiedParts目录内派生的零件可以不管,或者干脆把对应的有问题toolbox零件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安装包就包括toolbox,可以直接重装,最好把所有机器的toolbox库都安装在相同的目录,然后要注意如果 ...

谢谢你,我重装软件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