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打开第一个文件显示正常 再开一个文件带边线显示时没有颜色

楼主(2023-03-29):
打开第一个文件显示这样的

打开第二个文件就成成这样

不带边线显示是正常的

软件不能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只有第一个文件显示是正常的,其余的打开的文件都有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
那样?
哪样?

网友:
图片漏上传了?不过我估计是这样的.......,可以尝试 一下,打开设置,在显示中,将“为薄壁零件优化”选项前面的勾取消。

网友(2024-07-24):
楼主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24-09-07):
需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最好SW认证的

网友:
需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最好SW认证的

NVIDIA GeForce RTX 3060 Ti
这款显卡有没有认证的驱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