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机械设计操作问题

楼主(2023-03-29):
我发现在装配体中编辑某一个零件A,这个零件A上的特征是参照其他零件B画的,后续对零件B做了修改,A上与之相关的特征不会联动,需要在装配体中重新关联,请问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是采用这种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并尺寸互相参照,还是零件尺寸不关联?

网友:
你说的状况完全不存在,一定是你操作错误造成的。
你在泛泛而谈就没诚意,想真诚求助,你就拿出个实例来。
让众人看看是怎么回事,而别人给你举例子,你懂不懂。

网友:
不关联,然后给他具体数值约束或者是几何约束,你给的参考只是一个代码,根本没有实际的位置所以不管你怎么改都是不会变的

网友:
没有约束!有的版本可能不会自动约束

网友:
添加参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