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为什么两个不一样

楼主(2023-03-29):
solidworks 上两个孔的公差标注,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改吗?

网友:
怎么不正常了?公差等级不同而已。

网友A:
设置一下在尺寸线上方或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在尺寸线上方或刷新

有图吗?没找到你说的

网友(点评):
引线或尺寸线样式,会有的

网友:
不正常就重新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B:
标注上选线上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上选线上模式

在哪儿?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