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快拆结构

楼主(2023-03-29):
一个抽风系统的连接管与外壳(3D打印 ABS材质)顶部连接,现在觉得用螺丝锁紧,觉得螺丝拆装太麻烦了,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快拆设计!

网友A:
类似文件夹的弹簧夹结构

网友:
  电箱门锁的搭扣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文件夹的弹簧夹结构

怕弹簧夹紧,会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弹簧夹紧,会滑动

怕滑动装两块板子做定位不就好了

网友:
外壳顶部接口处做出个法兰l短脖子,在短脖处做出铰链螺栓,螺栓上的锁紧母用蝶形螺母,拆卸和安装连接管时可以用手拆卸和拧紧蝶形螺母,方便省时。

网友:
(ง •̀_•́)ง
两長边做个槽,
然后用两卡扣紧固

网友:
偏心轮焊个手柄。
搭扣。
快速夹。

网友:
弹簧夹 肘夹 自己设计卡块?

网友B:
不限次数的双面胶

网友(点评):
软磁铁就行

网友:
卡具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三端定位快钳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限次数的双面胶

经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限次数的双面胶

老板是你亲戚?你要给他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次数的双面胶

那样会让客户觉得太不专业了

网友:
直接使用斜楔压紧,锤子敲一下压紧,反向敲一下松开,工人应该会喜欢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是你亲戚?你要给他省钱?

快速解决问题就行,别想那么多。

网友:
可以用这种卡箍+法兰,两个法兰之间需要一个密封圈

网友(2023-06-08):
偏心夹紧,再加上定位

网友:
快速夹最方便了

网友:
滑道和定位销

网友:
试试弹簧搭扣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参考一下火电厂渣进风门的卡紧结构,绝对简单实用

网友:
可以用滑槽旋转卡紧,用弹簧压紧

网友:
磁铁比较经济

网友:
搭扣下压密封比较方便,不过尺寸得该了不然搭扣没地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