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缝扣子机的缝合原理

楼主(2023-03-29):
如题

网友:
缝纫机旋梭?

网友:
我记得那个机器锁的扣子,线头只要一扯,整个线就全下来了,像是个“活扣”一样。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个链式线迹

网友:
有意思,等解

网友:
这个跟缝纫机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个是373机型还是1377机型,两个机器我都装配过不下50台,其实这个不同于普通缝纫机,所有缝纫机要么是旋梭结构要么是摆梭结构要么是弯针结构,钉扣机也是旋梭结构,但是钉扣机不同于其他机型的的一点就是,其他机型都有底线,是通过面线和底线相互打结来实现缝制。而钉扣机只有面线,且缝制针数相对较少,一般8针.16针或者32针,缝制过程较短(一般2秒钟左右),所以纯面线就能解决缝制问题。钉扣机有一个旋梭2个尖,钉扣机是面线通过机针送下去后,旋梭一个尖会1转动到最顶点勾住面线继续旋转,当另一个尖2运动到最高点时,机针会下来再让旋梭尖2勾住一次,此时刚才第一次勾住线的旋梭尖1开始释放行程的线环被旋梭尖2行成的线环套住,然后尖1运动到最高点时开始行程第三个线环,周而复始。最后一下机针上升时时完成收紧面线.剪线.打线。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指导,其实就是双循环的单线缝。钩针一圈做两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