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包后文件打不开

楼主(2023-03-29):
问题是这样的:将装配体或加后缀后,保存在另一个盘的文件夹里面,在打开时出现图片中的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修改原装配体只单纯的打包装配体并保存在桌面文件夹内,桌面的该装配体打不开(原装配体是能打开的)。从文件大小看,原装配体有300k,但桌面的装配体只有6k,这是什么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我已经重装了两次SW2018

楼主:
这是打包时候的界面,不管打包装配体还是单独打包一个零件后都打不开,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不改名怎么勾选了添加前后缀啊,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那估计你的SW版本有问题,SP0的?

楼主:
不是,SP5的,并且同事和我装的同样的版本,他的没有出问题

网友A:
你系统是WIN11的吧,换成WIN10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系统是WIN11的吧,换成WIN10的就好了。

好的,感谢。就是Win11的

网友:
转存 stp 或 igs 格式 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2023-08-0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是WIN10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怀疑是公司加密软件影响的。

网友:
一般遇到都是删了重来,有时候是会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BUG,重装也没用;打包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关机重启,给他来两下。

网友(2023-11-03):
是因为系统的原因吗?我的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是WIN10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怀疑是公司加密软件影响的。

让加密软件公司解决呀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是WIN10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怀疑是公司加密软件影响的。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是WIN10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怀疑是公司加密软件影响的。

一说起加密我就心肌梗塞了

网友(2025-02-28):
同样的问题,头疼得很

网友(2025-06-04):
楼主,怎么处理的?求分享。我这边是同事的没问题,我的有问题,都有装加密软件

网友(2025-07-11):
和各位老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