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槽沉头平螺钉配钣金尺寸

楼主(2023-03-29):
如图所示M4的平螺钉配2毫米够的钣金,
1.螺钉头部最大尺寸按8.4还是9.4?
2.钣金上面孔大端的尺寸a 取多少?
3.假如钣金上面的孔小端尺寸为b,那么对应的下面零件2板上面的C应该是多少? 或者说钣金下面的板上面的螺纹孔应该开多大倒角呢?

网友:
一个沉头抠这么细?

网友:
如果喷漆,要沉平就得要9.4,不喷漆8.4也可以,你最好实际做一下。再者M4以上的沉头螺钉有大、小头之分,同样的M4螺钉大头和小头差很多。

网友:
这个又没啥标准,实物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要精密一些的话可以测一下螺钉实际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