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42CrMo调制后屈服强度

楼主(2023-03-29):
之前一直是按照900Mpa计算的,但今天看到GB/T17107,厚度小于100mm的,写的屈服是不小于650Mpa,厚度100-160mm的,只有550Mpa,什么情况!?

网友:
各种标准中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材料的状态有关,例如GB3077中42CrMo的指标是推荐的调质状态和小尺寸,而GB/T17107是锻件大尺寸调质标准,我理解他是按锻造尺寸调质。还有个小差异是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

网友:
机械机械,你真的很机械!实地调查才是真的!别整天在办公室想这想那的!

网友:
这个问题能提出来,说明你没接触过。解释会很费劲。调质后回火温度、材料厚度、保温时间出来的数据都有差异。

网友A:
1,无所谓,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有些区别是正常的。你理解你的数字并且有来源就行(不过你的这个差别够大)。
2,我刚刚查了一下德国标准,屈服900,断裂1100,应变10%。 900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所谓,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有些区别是正常的。你理解你的数字并且有来源就行(不过你的这个差别够大)。
...

请问德标标准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德标标准号是多少?

2022年6月16日 1.7225钢是一种经过回火和淬火完成的铬钼钢。德国料号:1.7225 德国钢号:42CrMo4 化学成分:C:0,38 - 0,45 Si:max. 0,40 Mn:0,60 - 0,90 P:max. 0,035 S: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