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锻造大会有感,智能化时代的来临

楼主(2023-03-29):
今天参加了下昆山锻造大会,在钣金会上看到很多公司都是偏向自动化的的演讲,特别是最后看到钣金已经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出图编程计划排产一体后,让我这一个从事机械十几年的人触动很大。

随着机械行业慢慢转向智能化,现在的智能化就像曾经的大哥大一样,随着各种制造工艺的技术收集,汇总,统一,标准完善等等,现在的机械制造企业早晚会像手机淘汰掉相机MP3收音机一样,逐渐的淘汰掉中间的2D出图,工艺BOM生成,ERP系统录入,计划排程,零部件编程等等一系列中间人工环节,也许最后,就只会剩下设计师和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么作为一个当代机械人未来又该何去何从,手机和计算机从老笨到现在变化了多少年,再有了智能化经验的今天,机械智能化的演变又需要多少年的?

那我们这些非设计的机械人,是否应该更多的是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所有制造问题也都参数化后,当某一天有人把简单问题,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法也都录入到数据库后,那会不会最后只剩下设计师?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一代趁着还没退休前,还是尽可能的多学习,无论是本行业的知识,还是智能化方面的知识,否则必会被淘汰,也许有人会说,机械走到触摸智能手机时代我们已经退休了,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嘛,总不想被时代所淘汰。

网友:
能不能快点,早就不想出二维图了。

网友(点评):
说的好像你用三维标注,能少标一个尺寸似的,几维标注能改变公差原理与互换性吗

网友:
钣金件能和机加件相提并论,请问你出没出过合格的机加图纸。
但凡出过几份图纸就会知道,钣金件不出二维图自有道理,但机加件不出二维图是不可能的,你就是三维标注,它仍然是标注,并没有改变本质。
还有钣金件直接通过机器套料编程是很早就有的技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点评):
藏龙卧虎

网友(点评):
卧虎藏龙

网友:
没有用,其实你学啥都没有用。只要有人愿意,机械设计和你所谓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给替代,就像这世界没有谁是不可以被替代一样,为啥?因为你可以被复制,老板让年轻人复制了你的能力,你就可以滚蛋。既然你可以被复制,那么你的能力机器也可以复制。更何况逻辑思维大多都可以用代码表示,而你机械思维大多来至逻辑思维,前些时候攻击额的,说直觉思维不是设计的,他们更有福了。AI现在都有能力让一部分数学家失业了。不过呢?这社会你是否失业,干什么?很多时候不是由技术和知识决定的,权力和资本的话语权大很多。

网友A:
如果设计的时候不是采用折弯画法的机器还能正常出图编程排产吗?

当机器不要考虑加工精度的时候,图纸就可以不要了。工程师就可以被取代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计的时候不是采用折弯画法的机器还能正常出图编程排产吗?

当机器不要考虑加工精度的时候,图纸就 ...

看看。。。认识上的问题,你又把自己当人了。你就一机器人,更可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系统让你用折弯法画钣金,你敢说不?你敢不识抬举,分分修理你这出错的机器。机器不考虑精度?你又想歪了,机械机器不受情绪控制,加班不会过劳,不会一生气手抖下,铣或是车个缺,或是把机器砸了。生物机器人跟机械机器人比优秀,那是脑袋被驴踢了。肉身有人坚固?脑袋有人聪明?可能有部分人现在比他们聪明,但绝对不是你们。有人自认他们可以拔了电源,倒是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让你退休。不过你们生那么多,你退了,不还得操心你家崽?此题被你们有些人搞的,额这智障的脑袋想不出解。额们连自己都顾不了,不是?

网友(点评):
你很优秀,喷的很优秀。

网友(点评):
你也很优秀,喷的满嘴是屎

网友(点评):
咱俩半斤八两,但还是你优秀。用脚跑,还的好好跑,上串下跳的或用嘴跑的一般都容易摔跟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认识上的问题,你又把自己当人了。你就一机器人,更可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系统让你用折弯 ...

我是比较赞同你的观点的,这个世界已经失控了,学那点破技术将来屁用也没有,自求多福吧。

网友(点评):
前世界首富马**近期g给出言论:“AI对人类未来可能是个最大危害”

楼主:
|初次登录发表于 03-29 21:37钣金件能和机加件相提并论,请问你出没出过合格的机加图纸。

但凡出过几份图纸就会知道,钣金件不出二维图自有道理,但机加件不出二维图是不可能的,你就是三维标注,它仍然是标注,并没有改变本质。

还有钣金件直接通过机器套料编程是很早就有的技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想说的这和现在的技术如何无关,这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走向,并不代表现在的技术如何如何。
计算机和手机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能想到的,只是机械化智能这台手机更庞大,就如新生儿一样,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数据做支持。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和跟进。

网友:
但设计不是用数据可以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