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薄板焊接方案,冷焊机点焊可以吗

楼主(2023-03-29):
两个件都是 5~6mm碳钢薄板,搭头焊接可以直接用冷焊机点焊吗,整个件主要是向下受压力,冷焊机焊这种板深度大概能有多少 ,用电焊焊疤太高了

网友A:
这个不算薄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薄板了,,,,

相对论

网友:
(ง •̀_•́)ง
您对薄板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钢板是一种宽度与厚度之比很大的扁平断面钢材。所谓板材,通常是指那种剪切成定尺长度的产品而言,依厚度不同,钢板大致上可分成中厚板、薄板与箔材三大类。一般认为,厚自0.2毫米至4.0毫米的板材属于薄板一类;厚在4.0毫米以上划归中厚板;而厚度在0.2毫米以下的就笼统地算作箔材。机械人把板的分类标准难道还要采用别的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是一种宽度与厚度之比很大的扁平断面钢材。所谓板材,通常是指那种剪切成定尺长度的产品而言,依厚度不 ...

感谢大佬指点,又涨知识了

网友:
厉害了,大于3毫米都没用过冷焊,不是特殊场合,1毫米都不想用冷焊,5毫米为何不用氩弧焊?

网友:
这玩意有压力吗?貌似压力容器这么设计焊缝会出事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焊?

5-6mm的   激光焊那得多大功率的   氩弧就能解决吧  如果对变形要求高的话  可以配合冷却    或者用等离子焊。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3-30 08:05这玩意有压力吗?貌似压力容器这么设计焊缝会出事故的
压力是从外向内挤,只是一个结构件

楼主:
|m2006410发表于 03-29 23:14 本帖最后由 m2006410 于 2023-3-29 23:29 编辑

厉害了,大于3毫米都没用过冷焊,不是特殊场合,1毫米都不想用冷焊,5毫米为何不用氩弧焊?
用其他焊接方式需要打坡口,就想着有没有更省事儿的方式,这个是板材直接成型,能省工序就省

楼主:
成本有点高,这个东西本身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他焊接方式需要打坡口,就想着有没有更省事儿的方式,这个是板材直接成型,能省工序就省

找冷焊机应该比打坡口麻烦多了

网友(2023-05-30):
建议氩弧焊么好了

网友:
建议氩弧焊,控制好变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