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叫“铝硅明”,“明”要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29):
请问,为何叫“铝硅明”,“明”要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外文名silumin

网友(点评):
确定不是图上的silicon

网友:
觉得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Silumin"是一个专有名词,通常用于描述一种由铝、硅和其他合金元素组成的合金材料。"Silumin"一词是由"silicon"(硅)和"aluminum"(铝)两个单词组成的合成词,意思是含有高比例硅和铝的合金。"铝硅明"(Silumin)这个词是由德国材料学家海因里希·卡拉(Heinrich Kalmann)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明的。卡拉教授在研究铝合金时发现,通过向铝中添加硅等元素,可以提高其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能,因此他发明了这种铝硅合金并命名为"Silu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