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珠笔内的弹簧~~~~~~···

楼主(2023-03-30):
(ง •̀_•́)ง
这是两只伸缩圓珠笔内的弹簧,

为什么左边的①弹簧是不均匀的螺距!?
是因为加工容易吗!?
还是因为弹簧性能!?

网友:
左侧弹簧比较长,容易径向弯曲

网友(点评):
其实左边的更不容易径向弯曲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左侧的弹簧长度如果不做成左侧的形式容易弯曲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猜一下,弹簧有效长度大弹簧丝直径小,你从刚度方向考虑下。

网友A:
左一不是两根弹簧放在一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一不是两根弹簧放在一起了吗...

╮(╯▽╰)╭
只是一条弹簧~~~

①弹簧

②弹簧
弹簧线径相似,
材质应该也一样。

网友:
1这种形式没用过,性质就是弹簧串联。整个做成2的形式,太长了,中间会弯。以上均是望图生义。

网友B:
请问左一这种弹簧是什么品牌的笔里拆出来的?没见过这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左一这种弹簧是什么品牌的笔里拆出来的?没见过这种的啊

(๑•̀ㅂ•́)و✧

网友B:
引用 楼主:
(๑•̀ㅂ•́)و✧

厉害啊,第一次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第一次见这种。

囧rz~~~~~~···

这种结构弹簧出于什么目的!?

既增加了弹簧加工难度,
又增加了材料。

莫名其妙啊!

愧自己无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囧rz~~~~~~···

拆了晨光的签字笔,里面是两级的,问了问朋友都说可能是太长了,这样做稳定不容易侧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晨光的签字笔,里面是两级的,问了问朋友都说可能是太长了,这样做稳定不容易侧弯

猜想一下:
是不是生产弹簧时,弹簧彼此不容易绞在一起,容易分开。方便后续的自动化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猜想一下:
是不是生产弹簧时,弹簧彼此不容易绞在一起,容易分开。方便后续的自动化组装?

牛逼!这你都猜得到。我刚刚查到确实是防止缠绕的一个设计,还有专利的

网友(点评):
巧了,巧了。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一下:
是不是生产弹簧时,弹簧彼此不容易绞在一起,容易分开。方便后续的自动化组装?

(๑•̀ㅂ•́)و✧
哎呀!

您这么一说,
思路一下打开了,

谁懂啊?

是不是自动化机械组装,
防止弹簧纠缠在一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这你都猜得到。我刚刚查到确实是防止缠绕的一个设计,还有专利的

(ง •̀_•́)ง
噗~~~~~~···

真是有心了,

这居然已经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这专利权现在是在哪家公司手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ง •̀_•́)ง
噗~~~~~~···

就是个实用新型专利,未必有多大效力,而且专利申请是21年的事情。
有兴趣可以继续你查下去

网友:
中间并紧之后两头照样可以緾到一起,没用。我觉得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可以提高使用的体验感。圆珠笔使用的时候,需要的按压力不能太大,否则小朋友或女同志们按不动,弹簧的回弹速度也不能太慢,否则影响使用体验。中间并紧一圈相当于两个弹簧串联,弹性系统变为串联之前的一半,每个弹簧的工作行程也变为之前的一半,这样就弹力稳定且大小合适。

网友D:
有点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啊

(ง •̀_•́)ง(ง ˙o˙)ว
处处皆学问!
*:..゙((ε(*′・ω・)っ†*゚¨゚゚・*:..☆

网友:
从孙子小时候的废笔中间找到一支一木林牌子的笔,里面的弹簧也是这种多段的。看颜色都有点发黄了,有几年的样子了。这种专利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网友:
呀 处处皆学问啊

网友(2023-05-15):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是十年!

网友(2023-07-24):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