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手机器人,安装机架晃动

楼主(2023-03-30):
做了一个柔性抓取的案例,用的ABB的蜘蛛手机器人,机架底部已经打了32个M8的地脚螺丝固定,但是机器人速度提升上来之后机架还是会晃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机架结构是否靠谱。

网友:
抖肯定是人不行哈,一般额要是你这水平,肯定不这方案,直接选个串联机械臂啊,那机械臂要抖,额正好找厂家茬儿:看看你们做的啥垃圾,赔钱。不就完事儿拉。或者你不买了啥蜘蛛机械手了么?让人厂家帮你配架子呀,反正你们老板估计也穷得只剩下钱了,你不帮他花了,他膈应

网友:
你现在机架会晃动 是因为重心靠上了,调整下重心高度 或者你现在底部给他配重

网友:
多简单 ,直接用钢管焊接后,在钢管里灌水泥,重量加了5T
一般大厂也是加重,

网友A:
机架最大尺寸?机器人重量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最大尺寸?机器人重量

机架尺寸1600*1400*1900,主体80方管焊接,机器人重量120kg

网友:
管子多大,整体多高,机架与地的接触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确认螺栓没有松动还抖是支柱刚性不足,考虑在支柱与支柱之间多焊接几跟链接管材增强结构刚性,最好还是有配重降低总体重心,这个解决问题才根本一些

网友:
钢构也要考虑柔性,就样高耸的烟囱一样.

网友:
刚度不够,钢材增厚,内部灌装水泥。在T型点和L型点钢材外皮加焊铁板。
判断是哪边甩动严重一点,
编左右,和,前后的程序全速来回跑起来。
打表看看晃动量。
目测左右是有增强,前后差一点。

另外从编程路径上优化一下,不是直线就是最优。

网友:
(ง •̀_•́)ง
四面四立柱,

不稳定就再加装几个立柱,

形成六边形或者八边形。

网友:
1米9的高度,120公斤的小胖子在上面运动,小心闪了8公分宽度的方管的小蛮腰

网友:
1,32个M8的膨胀螺丝太弱,把持力太小。建议至少M12.长一些的更好。2,底部和地面接触面太小?
3,80的方管管壁是不是太薄?
4,如有必要在方管焊接处增加板,敷方管外侧,增加刚性。

整体感觉头重脚轻。

网友:
架子刚度不够,三角撑要对角,方钢壁厚?

网友:
接触面小了,下面垫一层橡胶 然后锁上去

网友:
80方管有点浪费,60的方管足够了;
框架需要增加竖立的支承,同事,机器人不能安装在悬臂上,最好安装在固定板上

网友:
方管小了

网友(2023-09-26):
楼主解决了吗,我正好在想机架稳定性问题,光从材料方面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之前的设备用型材搭的架子,抓取重物在上面跑就像荡秋千一样,一般都说加大加粗,可是加到多大比较合适,既不浪费又能解决问题。

网友:
跟机器人加速度有关系,机架的重量也是根据加速度,运动部件的重量来匹配的

网友:
架子灌水泥

网友:
底盘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