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使用温度

楼主(2023-03-30):
6061使用温度,材料的使用范围

网友:
这个使用温度是指焊接温度还是指在某个温度范围内使用不改变材料的物理性能

网友:
楼主,如果你是一般性的了解的话,可以去查机械材料手册,可以上网百度,这都是很方便而且人手必备的手段。

如果是有特殊环境或条件,你作为甲方就要列明清楚情况。免得别人答非所问,或就是没空DIAO你。

网友:
没有条件的话,随便什么温度都可以用,反正也不用管会不会坏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审核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