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机械应力、热应力、组织应力?

楼主(2023-03-30):
如何区别机械应力、热应力、组织应力?
应力的产生,根源是不均匀产生的,不均匀让内部有重新调整的倾向,这种能就是弹性应变能。
1)机械应力是由于外力不均匀,比如最简单的浇筑,底部的压力最大,顶部的压力最小,p=rou*g*h
2)热应力是由于温度不均匀,比如同样高度,细杆降温快,粗杆降温慢。
3)组织应力是由于各组织的结构性质不同,比如马氏体的密度比渗碳体的大。
这么理解各应力,对么?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为什么要区分这些应力,它们是能看的见,还是摸的着,正常不是计算应力吗,你到底看没看过材料力学

这人纯属瞎整。

网友:
很奇怪的说法和分类,能理解你要说什么,但是每句话都有漏洞。。
热应力,温度一样也会有热应力啊,1,例如两端固定 。2例如我内外材料不同。。。有热应力把,同样温度。

网友:
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