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上夹具压紧机构方案求助(纯机械结构,不推荐气缸和电机,不想使用电气滑环

楼主(2023-03-30):
各位机械大神前辈,有以下问题咨询下各位:
该项目工况为:
该结构为5工位转盘结构,主要实现气密、接插件锁附(需要锁附壳体不同方向的接插件,但要求锁附方向是从上往下锁附,所以产品壳体需要旋转)。
问题点如下:
1、有没有机械方面的结构(连杆或者滑块等方式)可以压紧接插件,最好不要使用气缸和电机类,纯机械类结构(如图2所示),但由于接插件是带线的,所以接插件上方需要预留100mm的间隙;
2、压紧机构尽量紧凑,考虑到需要需要垂直方向旋转,太大导致整个机构很高,不符合人机工程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导指导!

转盘机构

转盘机构

工装固定示意图

工装固定示意图

网友A:
纯机械结构,就是常用的:丝杆、杠杆、凸轮、楔块等等,可以简单画2种结构,就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结构,就是常用的:丝杆、杠杆、凸轮、楔块等等,可以简单画2种结构,就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主要接插件上方需要空出空间,接插件带线,所以空间要比较大,但如果空间留大了,整个旋转盘就太高了,不符合人机工程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导指导!

用气缸加机械伐呢,转台只接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接插件上方需要空出空间,接插件带线,所以空间要比较大,但如果空间留大了,整个旋转盘就太高了,不 ...

人工上下料吗?

楼主:
是的,考虑到接插件带线,方向随意,所以采用人工上下料

网友:
这图一看就信息量过大,以至于我不能继续看下去。

网友(点评):
他说得太复杂了 就是插件插在工装上 工装要旋转,他怕插件松 想压下

网友:
纯机械更复杂,你每个插件上方弄个止回的压块就行,大盘中间弄个机构(固定) 去剥那个压块

网友:
就用你图示是快速夹具就不错。用丝杆等就复杂了。

网友:
干嘛要纯机械结构,纯机械机构:快速夹?人工操作的,用了转盘还人工操作?

网友(2024-05-10):
最后方案如何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