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不开,含有不可被展开特征,求解

楼主(2023-03-30):
技术不行,展不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用钣金特征画,这个挺容易折出来的

网友A:
那么删除面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用钣金特征画吗

网友:
下载也要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删除面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用钣金特征画吗

不是钣金,客户发过来的的3D实体

网友:
挺正常的钣金件,再琢磨琢磨。

网友:
按实际折弯要求画出来不就可以展开了嘛。想当然的画,当然不行了。

网友:
这个图简单的一逼,你用钣金重新画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通用格式零件展不开正常,如果是钣金零件展不开多数是折弯系数设置不规范。

网友:
SW展不平,但CREO却秒展平。。。。

网友:
可以展开啊!

网友:
K因子,折弯扣除?,设置K因子应该可以展开

网友:
用K因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