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面机和面刀加工工艺

楼主(2023-03-30):
如题,请问大家小熊这款和面机的和面刀头是怎样加工的,主体不锈钢304,基材铝合金ADC12,涂层聚四氟乙烯。

和面刀头1

和面刀头1

和面刀头2

和面刀头2

网友:
瞅着像铸件

网友:
看上去像铸件,铣了下端面。那孔都不像线割的,估计是手工打磨了下

网友:
铝的,压铸可能较大

楼主:
不是铝的,是不锈钢的,请问是否是精密铸造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哦,我家也是小熊的是不锈钢的,但是本色的,不像啥精密铸造,蛮粗糙的。特别是不锈钢的盘子表面特别糙

网友(点评):
“主体不锈钢304,基材铝合金ADC12”,这个有问题?应该是铝的吧,表面还涂了聚四氟乙烯的,在手上戥一下重量比重就知道了

网友:
计算仿真出来的特殊形状还是随意决定的形状

网友:
铸造,也可能是粉末冶金

网友:
可以精密铸件或者压铸件的,也可能是模锻的

网友:
砂铸件,食品用途砂皮都不打磨下够坑的,河北的做这些便宜

网友(2023-06-08):
粉末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