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设计请教

楼主(2023-03-30):
竖直方向布置链轮,需要使用张紧黄油缸,设计油缸的时候需要工作压力计算,但是机械手册上只给出了压轴力计算,请问这时候的张紧力要怎么计算?

网友A:
顶个帖过来学习下,计算张紧力不是应该先从张紧轮的作用入手吗?一般作用是为了消除间隙,那力量是不是只要大于链条重量就行呢?

网友B:
没图我只能猜 ,但我也能告诉你答案:只需要将如下公式代入即可,公式处省略100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我只能猜 ,但我也能告诉你答案:只需要将如下公式代入即可,公式处省略100字。

没图,没设计出来怎么画图,我问的是张紧油缸的工作压力怎么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个帖过来学习下,计算张紧力不是应该先从张紧轮的作用入手吗?一般作用是为了消除间隙,那力量是不是只要 ...

不清楚,我也想知道这个,手册里没有关于张紧力的

网友C:
感觉涨紧力小于链条的最大拉伸强度。涨紧的作用,是克服链条因重量导致的下垂,影响速度和力量的传递。个人感觉涨紧力是链条拉伸强度的60~80%。可以假设,自己允许链条下垂多少符合自己要求,绘制力的矢量图,大体分析出需要的涨紧力。不可能实现不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涨紧力小于链条的最大拉伸强度。涨紧的作用,是克服链条因重量导致的下垂,影响速度和力量的传递。个人 ...

好的谢谢,我之前认为的是和链轮受到的轴向力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