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佬这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3-03-30):
明细表挺整齐的 不会是CAD建模出的图吧

网友:
市面上所有与机械设计相关的软件皆有可能。

网友:
sw应该可以画这个

网友:
哪个软件都能自定义模板啊。。但你这个应该是SOLIDWORKS

网友:
看这个有点像inventor

网友:
(⊙ˍ⊙)
就这个是什么软件绘制的有区别吗!?

网友:
明细表在哪,autocad也可以画那个轴测图

网友:
三维转工程图

网友:
SOLIDWORKS/PROT/UG  随便一款轻松搞定这图

网友:
能画3D实体建模的软件几乎都可以

网友:
建模的软件几乎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