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明明没有完全定义但是拖动时显示完全定义

楼主(2023-03-30):
就是一个装配图,正常打开是没有完全定义的,里面东西可以拖动。但是有时候打开去拖动会显示完全定义。但是前后两次没有作任何修改。时不时会这样?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用的solidworks2018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判断是不是完全定义,拿肉眼看吗。

网友:
盗版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BUG出现

网友:
有时会出现这类现象,重新关闭启动solidworks2018

网友:
点那红绿灯刷新一下看看一般就可以。。。。 solidworks盗版基操。。

网友:
很正常,毕竟是软件,软件都是非此即彼,更新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不是完全定义,拿肉眼看吗。

基本上就是拿肉眼看,因为软件会有黄底小框带文字提示完全定义。但是前后几次打开的过程中未做任何修改,有时显示完全定义,有时显示未完全定义。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盗版软件就是这样,有时画好的装配图关了再打开什么都没有,几秒钟又出现了,真是吓我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