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好!请教一点轴承问题。

楼主(2023-03-30):
情况大致就是图中这样。两个拉杆一共是60KN的力,各30KN,我打算用带内圈滚针轴承,但是不知道可分离内圈轴承在拉杆稍微力偏了之后会不会出现轴轴向运动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使用不带内圈滚针轴承可以吗?有无可推荐的?

楼主:
怎么限制轴在轴向的位移?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圆锥滚子

网友:
我也觉得用圆锥滚子轴承好,然后你这个拉杆受一个力矩啊,得加强一下

网友(2024-06-21):
采用滚针加球的组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