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齿轮的来瞅瞅

楼主(2023-03-30):
今天拿来这么张图纸,瞅来瞅去,觉得这图有问题,问了下老板说这是厂家给的生产图,其余三不知了。

活还得想办法干,有看明白的给说说。

网友:
囧rz~~~~~~···
不懂,
坐等高人指点一二三。

网友:
图纸没要求的随便干,多好

网友:
参数都给齐了呀,好像齿的精度没给。

网友:
  看价格呀。5级精度和7级精度的价格差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确实,那可不是差一点。

网友(点评):
钱到位了咱给干个镜面的,钱不到位那就只能干成高端大气的磨砂面了,哈哈

网友:
技术要求有点随意了

网友:
配件用的,没啥不对,整就完了

网友:
这圆弧齿没什么精度要求,正常滚齿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还没见过圆弧齿,干齿轮2 3年

网友B:
螺旋角这么大,外径确定是153

网友:
参数不齐,不过估计是维修配件。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没有变位系数

网友:
附设计手册的图纸,设计尽量参考标准。

网友:
这个太随意了吧,如果是大客户还是问问对方使用情况吧,出了问题最后还是到你这里解决,何不提早沟通,但只做一次先付钱的另说。

网友:
你不是有软件 自己算下

网友:
一般齿轮是20°压力角,30°的是花键,最好问问,剖视图上还有孔位没有画出来

网友:
虽然你按这图可以随意加工,但以后有了问题就有得扯了。

网友:
这图有啥问题,标准的圆弧齿画法。除了键的对称度没标,其他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旋角这么大,外径确定是153

齿顶圆跟螺旋角有关系?

网友:
硬度要求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见过圆弧齿,干齿轮2 3年

我们是生产配件的,别说,这东西还真有,但极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见过圆弧齿,干齿轮2 3年

做机械20年,没见过圆弧齿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齿顶圆跟螺旋角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你看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关系,你看公式,

有道理,竟然只有你看到关键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关系,你看公式,

D=M*(Z+2)=3*51=153  难道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直齿这样算没毛病。。。。斜齿都不带这样算的

网友D:
据我所知的,压力角国标是20度,国外标是15度,这30度应该是厂标吧,其它的没看

网友(点评):
30度不是厂标,阿基米德渐开线齿轮一般是20度,圆弧齿是30°,国蜗轮蜗杆的内圆弧齿压力角也有22°和23°

网友(点评):
是 国内的蜗轮蜗杆,打错字了

网友:
那几个公差就是鸡屁股上栓草绳--------扯蛋!

网友:
压力角应该是24度吧!分度圆,齿顶圆与齿根圆直径也不是标准的啊!非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M*(Z+2)=3*51=153  难道不是这样?

直齿是模数乘齿数加2,斜齿要除以cos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的,压力角国标是20度,国外标是15度,这30度应该是厂标吧,其它的没看

30度不是厂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齿是模数乘齿数加2,斜齿要除以cosβ

这是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齿是模数乘齿数加2,斜齿要除以cosβ

网友(2024-09-09):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