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用链条升降载重

楼主(2023-03-30):
做一台升降机,采用左右两根链条,用链条直接挂负载,负载能承载多重,目前也在用12A挂负载

楼主:
假设链条与负载连接方式

网友:
为什么用链条?链条传动吗?

网友(点评):
对,链条一头挂负载一头配重,也传动

网友:
  液压叉车的结构看看

网友:
12A的抗拉强度31.3KN,按保险系数3倍算,是10.4kN.也就是1.065T,配重和货物总重以及启动冲击不超过此值。

网友:
为了安全,提升链条至少双排链吧。提升的安全系数一般取6-10左右。这种用配重如果不闭环的,注意运动过程中会有震动。配重导向也要做好。

网友:
看你载人还是载物。人安全系数12,物安全系数7.这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
直接和链条厂家咨询,比较准确

网友:
我们就是链条厂,欢迎沟通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3-31 08:13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23-3-31 08:15 编辑

12A的抗拉强度31.3KN,按保险系数3倍算,是10.4kN.也就是1.065T,配重和货物总重以及启动冲击不超过此值。
这种是标准吗?可以查的到吗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短节距精密滚子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