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壳类零件如何封闭以及打孔问题

楼主(2023-03-31):
1.钣金罩壳用SW画出来总有裂缝,我也知道用闭合角可以封闭,但怎么试都失败,最后用 焊接的边角 才封闭上,
闭合角应该是闭合不了这种相互垂直的裂缝吧,如果是两个斜面用它可以使用,但两个斜面也是可以使用 焊接的边角封闭上的;
这里吐槽下这个 闭合角命令真没啥鸟用,能用到它的地方都可以用 焊接的边角代替,不能用它的地方可以考虑使用焊接的边角;
2. 罩壳上我本来考虑打平头孔的,后来同事告诉我千万不能用平头孔,罩壳类误差很大,打了平头孔最后肯定装不上,还是要考虑用圆柱头螺钉或
半圆头螺钉, 一般平板钣金,支撑板钣金类的必须要打平头螺钉的地方可以使用平头螺钉,其余的地方能不用就不用,不然装不上去麻烦就大了,特别是钣金很薄,这个时候平头螺钉有掉下去的风险,平头螺钉有定位的功能,远不同于圆柱头螺钉禾半圆头螺钉;

网友:
嫌难看就再建一配置用拉伸切除命令填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