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轴承选择问题

楼主(2023-03-31):
要设计一款摆臂机构。具体尺寸如图。有限元分析结果没问题,但想知道计算过程。各位大佬能否不吝赐教分享下计算过程和结果。

具体尺寸

具体尺寸

网友:
要锥上下都用锥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厂的 摆臂 也是这种 上深沟球 下锥。 搞得我很费解,不理解就不去想了,存在即合理。

网友(点评):
因为上面的深沟球轴承理论上,没有轴向力,只有径向力,轴向力全靠下面的圆锥滚子轴承受了。

网友A:
截图中标的F1,根据力矩关心就能求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中标的F1,根据力矩关心就能求出来。

楼主想直接要推导计算过程。

网友:
你应该把轴径及轴承大小给一下直接验证

楼主:
我想要的是计算过程和F1,F2,F3三个方向的力

网友:
你都不知道怎么算的,就敢说有限元分析没问题。
这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计算分析如果没有问题,建议增加一个平面压力轴承。

网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有不足欢迎指正:
负载F产生力矩:M=12t*1100
若不考虑自重,两轴承间距L>541
则,两轴承径向力F1=F2<M/L=24.4t
下轴承轴向力F3=F=12t

网友:
悬臂吊,现成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