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轴承和铜套

楼主(2023-03-31):
这两个零件是通过过盈配合装入座孔里去的吗?  使用铜锤锤入吗?  这两个零件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在厂冻,小厂烧,我是压,用压力机,一压一个,锤子更好,有什么是一锤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来一锤子

网友(点评):
锤子不行上砂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厂冻,小厂烧,我是压,用压力机,一压一个,锤子更好,有什么是一锤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来一锤子

报废也是一锤子的事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那个锤子他懂个锤子啊

网友:
你肿么知道那个锤子他不懂锤子,不懂锤子它怎么做锤子的。

网友:
铜套用液氮把,铜套有8-10丝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