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机构连接

楼主(2023-03-31):
请教各位设计达人:

想设计一种中间的传动机构,把一端的长轴轴的往复旋转运动 (角度30°),输出给另外一根轴(同步往复运动,角度最好30,也可以调)。如图。
请问有啥机构可以实现?谢谢!

补充内容 (2023-3-31 20:38):
1 除了万向节,还有别的简单而便宜的方法吗?
2 运动只有旋转,没有轴向平移?
3 黑色轴直径在5mm; 绿色轴直径可以5mm或者小于5mm.

网友:
传动精度和额定转矩要求?

网友(点评):
没有精度和转矩的要求。摩擦力希望非常小。

网友:
这种万向节就能实现吧?

网友:
说的不够清晰,往复运动是伸缩还是只要旋转往复呢?

网友(点评):
旋转往复,没有伸缩运动

网友:
万向节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万向节就不错

网友:
同意5楼,运动描述不清
一般理解:往复,是沿着中心轴线来回直线运动;往返,可以是旋转也可以是往复,就是周期重复这种运动。

网友:
(๑•̀ㅂ•́)و✧
最简单的就是
3#楼说的方法,
用万向节,搞定!

网友:
3楼万向节正解

楼主:
其实,不大想用万向节,想看看有没有更简单而便宜的结构。轴都不大。直径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大想用万向节,想看看有没有更简单而便宜的结构。轴都不大。直径5左右。

没有转矩要求, 直接使用软轴

网友(点评):
这种软轴能把角度传递到准确的位置吗?以前没有用过软轴

网友:
软轴在小转矩时, 精度很高. 成本较低, 你可以自行测试一下

网友:
或者胆子大一点直接上根拉簧

网友:
平行四杆机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