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砂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3-31):
有没有专业做喷砂的?
问一下,硬度58的模具钢,喷砂以后,粗糙度最低能做到多少?
还是说6.3到25都可以做到?

网友A:
HRC58硬度很高了,喷砂不一定改变表面质量,取决喷砂前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58硬度很高了,喷砂不一定改变表面质量,取决喷砂前的加工精度

先喷砂再热处理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喷砂再热处理怎么样?

热处理后不再加工了吗?不明白你工艺路线的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不再加工了吗?不明白你工艺路线的安排

对,这个地方热处理以后不再加工。因为需要低粗糙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地方热处理以后不再加工。因为需要低粗糙度。

喷砂影响粗糙度只有两个因素:1)砂粒大小;2)喷砂压力
找供应商打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影响粗糙度只有两个因素:1)砂粒大小;2)喷砂压力
找供应商打个样

实际做的时候,是不是粗糙度低的时候,选大沙粒就行了,粗糙度高的时候选小沙粒。
这样的话,是不是粗糙度只有最大值和最小值,中间的都是可以控制的?
打样是不可能的,一共就做2个,一个几千块,费用谁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做的时候,是不是粗糙度低的时候,选大沙粒就行了,粗糙度高的时候选小沙粒。
这样的话,是不是粗糙 ...

可以用边角料光一刀来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边角料光一刀来试嘛

我找找附近做喷砂的厂家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