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此方程用UG如何画出来

楼主(2023-03-31):
独自研究半天画不出来,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那个受控戳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受控戳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受控"表示该文件在有效期期间

网友:
这个算简单的吧,用曲线方程,SolidWorks都能画solidwork没有极坐标方程
换算了一下,盲猜是角度不是弧度也换算了
x=((24*t/3.1415926)+7)*sin(t)
y=((24*t/3.1415926)+7)*s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