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标注如何分布在上下

楼主(2023-03-31):
如图尺寸标注时,需要换行,但怎么换都是在尺寸线上面,如何能把第一行布置在上面,第二行布置在线下面呢例如图片里的第一行M6,第二行想写 均布,如何直接实现呢?

网友:
孔标注直接就是啊

网友:
在均布前面加一个<stack>,即

4-16
<stack>均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均布前面加一个,即

4-16

谢谢,学到了!

网友(2025-02-10):
请问一张工程图里能实现2个或以上箭头大小的尺寸吗?目前能会改标注数字的大小,不会改箭头的大小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A:
在均布前面加一个,即

4-16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