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板立柱的孔必须是螺纹孔吗

楼主(2023-03-31):
如图,igen立柱里面装了一个导向轴用来移动板,不移动的时候固定住导向柱,我设计了沉孔加螺纹孔,设计的沉孔要剩余螺丝头厚度,这样找个螺钉就可以拧进去了, 同事看了下说不好,直接螺纹孔加拧紧把手或星星手轮即可
我想问下,这里用沉孔加螺纹孔不是更好吗? 螺钉藏的进去,还省一个把手,这样不行吗?

网友:
我认为你同事说得对,如果外观没要求,用可调把手或者星型把手更方便。你加螺钉,如果要调整的时候还需要找扳手

网友:
如果螺丝选短了拧到头了,结果没锁紧呢,要是机械结构比较复杂,出问题查都查不到

网友:
能用但是分好不好用具体要看情况,
如果这个机构调好十天半个月不动的用螺钉就很麻烦临时调整找扳手还得半天,
如果是工装夹具上用的,一天拧百八十次的,配个扳手很正常,把手反而可能因为手上有油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