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上键槽有无必要打螺纹孔

楼主(2023-03-31):
如图所示,同步带轮通过键传动链接轴,,端部有个盖板压住它,这个时候同步带轮上的键槽对应的螺纹孔还有没有必要打?

网友:
紧配合不用

网友:
我认为没必要,你两端都定位了啊,如果内侧没有轴肩定位,是要打螺纹孔的。而且螺纹孔我认为应该打在齿外侧,就是带轮增加一段打螺纹孔,就是螺钉不要装在同步带下面,不知对不对?

网友:
只要键槽和键的配合是比较好的而不是松松垮垮的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定位安装键连接不需要

网友:
轴向定位都有了没有必要再加螺钉

网友:
没必要,但是如果考虑以后同步轮用到其它场合,多打孔以作备用,也无大碍

网友:
完全没必要,你已经轴向都定位死了,同步轮和轴安装时候紧密配合,不要有间隙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键和键槽本来就是有公差配合的,如果要紧密的话可以选择紧密联接公差那一档啊,都已经键联接了还要什么固定螺丝呢,画蛇添足啦。

网友:
可能是备用,用以其他场合的吧。图中连接方式,感觉没必要再用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