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的未注公差问题

楼主(2023-03-31):
在工程图中某一个孔未注公差,请问是按照基孔制H正偏差去对待还是按照GB/T 1804-m的规定正负偏差去做?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
负责任的做法是弄清楚孔用途,不好弄清就返回设计。

网友:
没标公差的,个人觉得都按照自由公差实施

网友:
弄清楚是什么孔,才好给公差

网友:
谁出图就找谁去确认,而且图纸要加注更新。否则产品图就是漏标,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图纸。

网友:
未注公差的尺寸,其加工精度是由机床的精度决定的。

网友:
首先看看没标公差有没有标别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没标那就是无所谓的孔,按照自由公差来就行。
如果有别的东西显示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东西最好就不要加工,问问出图人的意图再说。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你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加上公差。

网友:
如果说孔是未注公差,要看图纸的来源,我们自己内部公司那也有公司的企业标准,像这种未注公差孔,基本是按基孔制走正差,如果是外部图纸,要么问一下,要么按未注公差直接加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此楼是正解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01 07:59首先看看没标公差有没有标别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没标那就是无所谓的孔,按照自由公差来就行。

如果有别的东西显示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东西最好就不要加工,问问出图人的意图再说。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你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加上公差。
有道理,感谢!

网友:
自由公差

网友:
未注公差就按未注公差标准来,你不是画图的,就不需要操心设计公差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