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夹具设计会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

楼主(2023-04-01):
为什么夹具设计会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正常情况下不是一个圆柱销和一个菱形销进行定位吗?

网友A:
问题不大  都可以   菱形销只不过可以防止过定位

网友:
圆柱加工方便?

楼主: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在夹具设计中比较常用的定位方式是“一面两销(圆柱销+定位销)”

网友(点评):
理解正确。两圆柱销批量定位,定不了,工件能装上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  都可以   菱形销只不过可以防止过定位

可是在焊接夹具的设计中大多数的定位方式不是采用“一面两销(圆柱销+菱形销)”的定位方式吗?如果两个都是圆柱销那不就出现过定位了,重复限制了某个轴的移动了吗?所以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面两销为什么要采用两个圆柱销,那这样不就是过定位了吗?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选择这种定位方式

网友B:
如果工件用于定位的两个孔精度很高我也会采用两个圆柱销定位,一个销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是定位销很小的时候,按标准做菱形销没一点强度,一下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件用于定位的两个孔精度很高我也会采用两个圆柱销定位,一个销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是定位销很小 ...

如果两个孔精度很高,采用一面两圆柱销定位的话还是会产生过定位的对吗?

网友C:
两个定位销能控制4个自由度!菱形销一般用于补焊工位,定位精度就不需要那么高了。汽车夹具从业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件用于定位的两个孔精度很高我也会采用两个圆柱销定位,一个销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是定位销很小 ...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采用两个圆柱销的话,销就需要设置设计小一点,两个圆销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精度但是会存在过定位问题。如果是采用圆柱+菱形,孔与销的尺寸就是需要一样大,然后设置好配合公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定位销能控制4个自由度!菱形销一般用于补焊工位,定位精度就不需要那么高了。汽车夹具从业者

您好!目前在做这方面的毕设,纯小白一枚。那如果采用一面两销(两个圆柱销)那不就是过定位了吗?还是说采用的是两个圆柱定位能很好的提高定位精度特别是在第一次焊接的工位?虽然一面两销(两个圆柱销)是过定位,但是在提高精度方面,过定位带来的影响比较小,只要设计的时候两个圆销比孔小1mm即可?

网友:
工装夹具上都是一圆柱,一菱销,并且菱销装法是有讲究的。两柱销应该是错的,要批量定位工件,其中一销要做小,直接影响精度了。
两圆柱销除了在模具上配作的,没见过。

网友:
两个圆柱销的做法,非标机械里倒是挺常见的,但是配合的孔一个是圆孔,一个是长槽孔。说实话,我就用过一次菱形销,菱形销装配时还要注意方向,圆柱销加槽孔的方法算是这种方式的变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采用两个圆柱销的话,销就需要设置设计小一点,两个圆销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精度但 ...

不管怎样都要保证定位孔在其孔的大小和距离的极限情况下都能放入两个定位销,采用菱形销就是首先保证旋转方向的定位精度,因为孔距公差尺寸一般比孔的公差大很多,很久没设计夹具了,所以只知道怎么设计,不能系统的解析,仅供参考,要想系统学习建议去看夹具设计的书

网友D:
这个不能但看装了两个销,要看怎么装的两个销。
如果是先安装后配做的定位销,装几个都不成问题,如果是直接分别加工的两对销孔然后安装,那几乎是一定会遇到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设计就想到个浆糊,两圆柱销拉倒,

网友:
设备精度不高还故意各种定位销,提意见还不给取消,组装能把人累死

网友:
除了配做,2圆柱销过定位装配不上可能性太大 了

网友E:
在夹具设计中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精度高:使用圆柱销可以实现较高的定位精度,因为圆柱的表面是一条直线,与工件上的对应面接触点处的形状相同,因此定位精度更高。

刚性好:圆柱销的刚性较好,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和扭矩,因此在夹紧和定位时更加可靠,不易产生偏差。

方便快捷:圆柱销的安装和拆卸比较方便,只需要将其插入或拔出即可,不需要使用其他工具,因此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适用于多种工件:由于圆柱销适用于各种形状的工件,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夹具设计中。

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夹具设计中,选择合适的定位方式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工件形状、生产环境、加工精度要求等,必须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最优方案。

网友(点评):
我猜你也是用的某些CHAT

网友(2023-06-13):
非标设计里面两个圆柱销都是小几个丝的间隙配合,好拿好放,也不会说有什么过定位问题

网友:
这个还要看应用情况,对面销孔的形状。

网友:
菱形销与圆柱销配合长圆孔是一样的,圆柱销成本低,好加工,长圆孔在批量下适应性好。

网友:
夹具设计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精度高:圆柱销的直径和长度都可以控制在很小的公差范围内,因此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定位。

2. 稳定性好:圆柱销的形状稳定,不容易变形,因此可以保证夹具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

3. 适用性广:圆柱销的形状简单,容易加工,适用于各种材料和形状的工件。

4. 易于安装和拆卸:圆柱销的安装和拆卸比较方便,可以提高夹具的使用效率。

因此,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是夹具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方式。

网友:
两个销子,一个是圆柱销,一个是菱形销(不是整圆,限制的是旋转) 大面三个自由度,圆柱销2个,菱形销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夹具设计中采用两个圆柱销的方式进行定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精度高:使用圆柱销可以实现较高的定 ...

故意用的某些CHAT,感觉还不错,被你发现意料之中

网友:
限制六个自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件用于定位的两个孔精度很高我也会采用两个圆柱销定位,一个销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是定位销很小 ...

你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但看装了两个销,要看怎么装的两个销。
如果是先安装后配做的定位销,装几个都不成问题,如果是直 ...

装配后打定位销是为了固定放置变动,属于不常拆卸的结构。夹具都是经常拆卸的结构,是为了快速准确定位,而不是为了连接。目的不同。有些设计可能并没有注意细节,或者是为了图省事,实际在装配过程中,是一定要进行处理才能实现功能的,比如,尽管两个销子完全一样,硬度否很硬。但是有一个孔被装配人员有意识用工具搞扁了一点,实际也是类似菱形销的作用呢,没去过现场这些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一定去现场观察,有时候问别人不一定愿意说或者忽悠你,有时候装配工人会跟你开个小玩笑的

网友:
两个圆销定位问题不大,过定位问题可以一个圆销作销边处理。

网友:
这是车身冲压件焊接夹具吧,这个要看被夹紧件的定位孔是两个圆孔还是圆孔+长孔。如果冲压件采用后者,那夹具定位销用两个圆销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