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心线及对称尺寸的标注法

楼主(2023-04-01):
如图 尺寸300明显是对称的,需要标到一边距离25吗?  既然是对称得,需要把整个零件的对称中心线标出来吗?  找别人看了下图,画了几道红杠 啥意思呢

补充: 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这几个红线横杠代表对称,但是手册里给的是对称图形 画一大部分时,可以使用这样的横杠,我的图形画出来完整了 没必要再使用,只需要把中心线拉出来即可

网友A:
不需要标25了,但是你长边的中心线也要拉长一点啊

网友:
去看制图标准,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图可以只画一半,再按红线的样子标明这是对称图

网友:
支持2楼说法,
1.对称件可不标注尺寸
2.既然是对称件,中间的对称线要出来,

网友:
标了25就不是中心对称了

网友:
中心线要出头。这个图看不出来宽度方向是对称的,孔在宽度上位置不能认为是对称。长度方向可以勉强算对称。

网友:
支持二楼说法

网友:
标准上的解释是哪个字让你不懂了,明明语言通俗易懂,如果你没上过学,建议先从小学语文开始学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标25了,但是你长边的中心线也要拉长一点啊

我也想问种情况,这明显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两个孔,但是如果冲压偏了,检验又只按照图纸检了两个孔距,到装配端的时候发现全部装不上,是谁的责任?

网友:
我也想问种情况,这明显是关于中心线对称的两个孔,但是如果冲压偏了,检验又只按照图纸检了两个孔距,到装配端的时候发现全部装不上,是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