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个建模难吗?有多少人可以画出来?

楼主(2023-04-01):
只提供一个STL格式,外形就像图片所示

网友:
用proe画起来就快,还好看,用SW我就只会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你斯这就是来捣蛋的,来暗示pro/e能画,solidworks不能画。我告诉你solidworks的诞生就是来克pro/e的,pro/e能画,solidworks照样轻松做出

网友:
感觉不难

网友:
没做过曲面的就很难,比如我

网友:
感觉挺难,曲面建模思路难

网友:
做多截面放样?

网友(点评):
那要画多少个截面呢?

网友:
200块,我给你搞,不能再高了

网友(点评):
别搞坏行情,至少要一千元

网友:
机械也有很多细分方向的,有的人觉得简单,有的人就是画不出,我属于画不出的

网友:
难又怎么样,不难又怎么样

网友A:
用放样,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样,挺简单

那要画多少个截面呢?

网友:
这东西,一扫就能成形。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扫?是不是画很多个截面,然后放样? creo里面可能叫多截面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画多少个截面呢?

两个截面

网友(点评):
两个恐怕不太行吧,我感觉要8个以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画多少个截面呢?

随便画的,用的边界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小段,断开了

网友:
完全沒有思路

网友:
曲面零部件接触少,看着就两眼一抹黑,学习学习大佬们操作

网友:
扫描只能把大致样子做出来,细节的地方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零件除了拿去扫描,如果实物测绘,三维造型一直还是很难的,细节尺寸很难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