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同步问题

楼主(2023-04-01):
两只油缸,缸径和活塞径相同,行程不同,大负载且不一致,请教除伺服系统外如何实现满行程运行时间一致。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同步精度 还有是 水平同步 还是垂直同步

同步精度 和同步速度

一般都是闭环检测 两个油缸 实施动态补差同步 更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同步精度 还有是 水平同步 还是垂直同步

同步精度 和同步速度

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复!
闭环检测是比例阀控制回路么?
两只油缸 ,一个推,一个拉。除了行程相差20%,有没有可能通过常规液压回路实现,两只油缸满行程运行时间一致呢?近似于垂直运行,运行过程中负载重心有变化,运行速度5mm/s,控制在1s之内。

网友B:
(。・∀・)ノ゙
用电动缸
或者
电动推杆
要比液压系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ノ゙
用电动缸
或者

谢谢您的回复
电动推杆满足不了工况。
只能在液压回路中想办法

网友:
行程不同,还要同步,怎么解释。
怎么同步,这个油缸到头了,那个油缸没到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组合调式比例分流集流阀。根据两条油缸的所需的流量进行调整,实现同步,当然精度不会很高,还会有累计误差。高精度还得来伺服加反馈闭环控制。

网友:
管路上加装节流调速阀,之后就只能使用试验的方法进行调整了,但是调整精度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