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提升

楼主(2023-04-01):
如图 我觉得链传动中间那个导向铁板真是重要,没有它,链条一定会弯曲,有了它保证链条升降走直线 真是秒啊
1是内侧链条 3是外侧链条 2是支撑加导向板,2跟接触,跟3不接触

网友A:
这个玩意应该用工程塑料吧,比如UPE,油性尼龙等。而且这个东西市场上有卖的。要多长切多长,配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应该用工程塑料吧,比如UPE,油性尼龙等。而且这个东西市场上有卖的。要多长切多长,配打孔。

(ง •̀_•́)ง
金属板上
两边加装小链轮,
行不行!?

网友:
|东北制造发表于 04-01 20:02
(? ??_??)?
金属板上
两边加装小链轮,
行不行!?

那不是更复杂了吗,装链轮还得装轴承。直接买链条导轨肯定比装铁板+链轮+轴承便宜。

网友:
这个导向板,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防止链条甩动;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功能需要吧,为了保证链条不摆动,像提升机那种,根本加不进去导向

网友:
请楼主回答,链条弯曲和链条甩动的区别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2023-07-11):
用个链条张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

同意,硬磨,没啥意义。

可以拆掉对比下效果,开最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