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 可以选型吗?

楼主(2023-04-01):
kisssoft 可以像郑机所那样输入功率、速比、输入转速理解可以选减速机的吗?  o( B. l+ O& E

网友(2023-05-30):
可以按输入参数计算。

网友(2023-08-17):
比较麻烦

网友(2023-10-19):
可以选型参数,没法选型减速器。比方说你要求速比3.1,这个有很多种配齿方案,很多不同重合度的方案,你可以输入你的限制条件,去选你满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