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铣床工作台晃怎么修后,今晚开始修了

楼主(2023-04-01):
本来是想今晚修铣床横纵自动走刀切换手柄的,可是发现我根本修不了,工作台太重了!根本弄不下来。把防尘挡板拆下来发现有镶嵌条,看了这维修应该可以搞定了。现在正在考虑是买个二手推高叉车还是买方管焊架子吊工作台。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纯人力根本搞不动

网友A:
一个人很好搞的,你把工作台遥到跟台一样高,一推就下来了,
不过你能修好吗,一般修一次要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很好搞的,你把工作台遥到跟台一样高,一推就下来了,
不过你能修好吗,一般修一次要6000

哎!刚开始搞!新场地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很好搞的,你把工作台遥到跟台一样高,一推就下来了,
不过你能修好吗,一般修一次要6000

不是吧?就工作台有点晃,修一下就6000多?我修2次和我买铣床的钱差不多了。我拆了看了这个我可以搞定!还有那个切换横向纵向手动的换挡坏了!我相信我可以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就工作台有点晃,修一下就6000多?我修2次和我买铣床的钱差不多了。我拆了看了这个我可以搞定! ...

这样跟你说吧,比如你家用热水器,新的370,现在坏了,要修,比如要换内芯,换好应该要1000,
再比如现在国产1.5L发动机坏了,要大修,新机应该在3500左右,看牌子,最好的不超过5800,修没有7500谁帮你修,
再说你这样铣床,要修复到精度,刮研6000不够,导轨磨,成本2000,来回路费3000,按20KM,你机器在一楼,用吊车吊,你还觉得6000贵吗,
这种玩意只能卖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跟你说吧,比如你家用热水器,新的370,现在坏了,要修,比如要换内芯,换好应该要1000,
再比如现 ...

明白了!我就钻钻孔!铣 铣槽而已!自己随便修一下就可以的!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B:
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几个人把这工作台抬下来了

网友C:
这铣床便宜,没啥修理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几个人把这工作台抬下来了

就我一个人抬不动!估计有300多400斤重吧!买的叉车还没到等叉车到了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铣床便宜,没啥修理价值了

爱好!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