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泡器结构有意思~~~~~~···

楼主(2023-04-02):
(⊙ˍ⊙)
一个水龙头起泡器,
里面有这么多部件组成。

在外丝零件①里安装零件②,
然后在零件②里安装零件③和④,
在零件④上面再盖上零件⑤,
最后在安装零件⑥,
这个起泡器就安装完成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零件③和零件④都是一样条栅状的孔,
还要把两片重叠安装!?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4959067
常见的起泡器丝网一般是2~4层,层数越多,起泡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4959067
常见的起泡器丝网一般是2~4层,层数越多,起泡效果越好

(๑•̀ㅂ•́)و✧:
您是说零件③和零件④吗!?

零件③和④都是同样的孔,
同样的安装角度位置,
难道就是为了多分一层!?

( ̄_, ̄ )。

网友:
你就做实验吧,拆掉一层看看差别

网友B:
起泡器,防溅器,还和压力,温度,流速等有关。90年代时家里脸盘上有两只外冈的龙头,一只热水的起泡效应特别好,水放在嗽口杯里,一片奶白,刷好牙还有气泡,冷水龙头就没这效果

网友(点评):
外冈的品牌不错啊,这都知道。

网友(点评):
90年代初这算名牌了,那时家装还没进口牌子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泡器,防溅器,还和压力,温度,流速等有关。90年代时家里脸盘上有两只外冈的龙头,一只热水的起泡效应特 ...

(๑•̀ㅂ•́)و✧:  哇!
这起泡效果很棒,
充当啤酒╰( ̄▽ ̄)╭~~~~~~···

网友:
一水厂新装了一只水龙头,放出来的水都是气泡,打电话来咨询,是否水井要抽干了。都是这防溅器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