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设计问题讨论

楼主(2023-04-02):
轴上键槽8个的键槽,平键用8*28。我设计键槽长度8*30,标注尺寸公差8(0,-0.036),对称度0.025,请问这种设计有问题吗?
同事要求改为8*28,宽度方向公差8(0,+0.02),对称度取消。请问哪种方式正确,或者说要看实际工况。

收到很多同行的回复,结合机械设计手册,总结一下:
松连接时,轴上键槽取正公差,长度尺寸保持一致。
一般连接时,轴上键槽取负公差,长度尺寸一致。
不管哪种方式一般还是标注对称度,按照7-9级标注。

网友:
设计键槽,是需要校核强度的。
而谈的如何取公差,这与题目相差甚远。
结论是不要标题党

网友:
对称度要标,对称度,有误差,是装不上的

网友:
一般的看设计手册,手册没规定的,我就这么设计,管着吗?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没精度,无所谓的话,改成你同事那种也可以的,但是对称度我认为不应该取消,因为没有对称度约束,键槽加工偏了你就装不上了。
如果不了解工况的情况下,你的设计是常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同事的设计是不对的。

网友A: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02 15:51如果要求不高,没精度,无所谓的话,改成你同事那种也可以的,但是对称度我认为不应该取消,因为没有对称度约束,键槽加工偏了你就装不上了。

如果不了解工况的情况下,你的设计是常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同事的设计是不对的。
如果要求不高那就不存在装不上的问题。不标也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那就不存在装不上的问题。不标也问题不大

要求不高就公差标大点,免得键槽不对称就不好装了。我以前设计的时候没表过对称度,前几年遇到一次偏的要命,砸都砸不进去,我就老老实实每次都标个对称度

网友:
你键槽长度为啥要长2?

楼主:
因为平键工作面是宽度方向两面,且与轴是过盈配合,如果刚好一样,键不好装,也很难拆下来。长2mm容易装一点,也有办法拆下来。

网友(点评):
这个嘛,2mm你能整个拆除位置来?不敢苟同。

网友(点评):
长2mm确实好拆一些,如果是过盈装配的话,螺丝刀还能插到缝里翘出来

楼主:
|kayex发表于 04-02 20:44你键槽长度为啥要长2?
方便装配和拆卸

网友(点评):
好像不能这样呀

楼主:
|初次登录发表于 04-02 12:30设计键槽,是需要校核强度的。

而谈的如何取公差,这与题目相差甚远。

结论是不要标题党
不要抬杠,强度校核是设计前期就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内容,我问的是经过校核确定尺寸之后的公差问题。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就公差标大点,免得键槽不对称就不好装了。我以前设计的时候没表过对称度,前几年遇到一次偏的要 ...

   法律无禁止就可为。
放到机械上呢,正常来讲是需要标示的就要标示出来。
第一个情况:
如果你是小公司,会有急性子的加工商找你理论为什么验收不过,已经是按图加工了。
没结款也都按你要求重做,把锅背起来,但是优质的加工商不好找。
他们也有他们的关系群,把你公司形象宣传一下也不好,个中关系也挺微妙的。
一切按国标走,这样给自己一个硬性要求,基础很重要,如果要进步到更高层次。
第二个情况:
要是大公司,这些标示图法也都有一些要求,不标也不行,还有审图的人确认。

网友:
你同事的说法不对,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在加工成本不是翻倍的前提下,加工图纸上的要求,尽可能全一些,以免遗漏一些要求,造成设计与加工出现偏差。

网友:
按照规定设计,错不在你,加工上要改,出不出问题是他们的事

网友:
1.键的大小取决于轴径,轴径取决于载荷。2.键的公差取决于配合类型,如正常配合、紧密连接或松连接等

网友:
从设计角度按照手册来就行,你的标注没问题
同事的观点可能来自实践,也就是说这么标可能加工成本更低、更好装拆,够用但不够严谨。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没事多翻书,规范的标注需要查表及更多的时间,书中啥都有,只是需要你去发现。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4-03 10:51没事多翻书,规范的标注需要查表及更多的时间,书中啥都有,只是需要你去发现。
非常感谢你把机械手册标准截图出来。

我选择键长大2mm,主要是考虑装卸。
1.长度尺寸一致的话,平键与键槽大概率会有三个面接触,甚至四个面都会接触。长度大2mm,只有的工作面两个面接触,相对来说更容易装进去。
2.如果键槽与平键长度一致的话,很难拆下来。但如果键槽长2mm,就可以用锤子斜着向不接触的那一端平键敲击,另外一端会向上翘起来一点,然后就敲翘起来的那端。不过这种方法也不是很好用,最好能大半个平键高度出来。

网友:
对称度不能省。你们的分歧在一般联接还是较松联接上,根本分歧,以工况决定。

网友:
按设计手册,松连接是正偏差,正常连接是负偏差,对称度按理是要标,不然出了问题要扯皮,不过我工作这么久,大家都不标,我也不标,标了太多公差车间整天抱怨要求高不愿意做你的图纸,所以就只能随大流了。

网友:
对称度必须的。
要求不高的话,尽量采用间隙配合,特别是细轴。
长度:正规大厂有一定公差就可以比如长0.1-0.3,
非标件长1mm足够了,如果刚好那么长,拆装很麻烦,不过也可以把键磨一点,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你这想法是不对的,键就应该死死的卡在教槽里面

网友:
键槽不需要那么精密,你同事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平键工作面是宽度方向两面,且与轴是过盈配合,如果刚好一样,键不好装,也很难拆下来。长2mm容易装一 ...

要拆你就加个顶丝孔,你这两毫米倒是真不太缺

网友C:
平键的尺寸:8 +0.000^-0.018
内孔键槽的尺寸:8 +0.018^-0.000
轴键槽的尺寸:8 +0.022^-0.000

轴取H8公差带,孔取h7公差带。

当然,如果是我自己画的。我一般是标+0.10^+0.05

网友(点评):
轴和孔的公差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按国标来 机械设计手册有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那就不存在装不上的问题。不标也问题不大

我遇到过最夸张的一次,斜了1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键的尺寸:8 +0.000^-0.018
内孔键槽的尺寸:8 +0.018^-0.000
轴键槽的尺寸:8 +0.022^-0.000

我们这买的平键尺寸都小很多,比如22x14的平键,一般都是22(-0.10~0.20),我开键槽都是负公差

网友:
这种一般就按楼上说的机械设计手册给的出图,如果不好装一般车间自己都会修磨的,其实不用这么担心的,对称度这种东西看公司吧,小公司不够规范你标不标一般都没什么用,大公司有审图的基本不会让你过,对于自己图纸越规范自己能力提高越快,不容易出错。

网友:
键槽对称度要标

网友:
对称度不能取消,这个对键槽加工是很重要的

网友(2023-05-17):
刚开始你还没讲轴的旋转工况是怎样的?键的工作面主要是两侧,如果是交变旋转,负载较大,要查手册标上合适的形位公差的。

网友:
很多做非标出生的工程师,图纸比较粗糙的。我估计你同事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