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长3m宽皮带流水线寻找供应商

楼主(2023-04-02):
最近在做一个石材磨机研发项目,里面有一个皮带输送台,石板通过输送台进行传输,并且在输送台上面完成石板研磨抛光工艺,如图就是磨机的输送台模型输送线长15m宽3m,负载8吨,机架台面上面安装了垫板,要求输送台表面平整度0.2mm/m²,现在需要找一个有类似经验的供应商,请能做这个设备的老板联系我,谢谢

网友A:
15m长3m宽皮带,表面平整度0.2mm/m2
这个要求,应该是做不到吧。柔性传输要保证高精度平整度,确认参数可实现?

网友B:
这个要求有点高啊,我们之前有个在流水线上检测大尺寸零件的项目,5m*2.5m的,视觉那边总说这个不平,导致拼接出来的图像对不齐,关键这么大的流水线,就不好做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长3m宽皮带,表面平整度0.2mm/m2
这个要求,应该是做不到吧。柔性传输要保证高精度平整度,确认参数可 ...

这个精度不是皮带线的精度,而是这机架的精度,就是皮带的承载平台的精度,这个要求是按磨机设备的行业推荐标准要求写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有点高啊,我们之前有个在流水线上检测大尺寸零件的项目,5m*2.5m的,视觉那边总说这个不平,导致 ...

是的,一般对皮带线都是没有什么精度要求的,但是这个不一样,不仅尺寸很长,而且有精度要求,所以供应商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对皮带线都是没有什么精度要求的,但是这个不一样,不仅尺寸很长,而且有精度要求,所以供应商 ...

嗯,不知道具体情况,花精力找供应商不太容易,或许可以考虑优化一下工艺流程

网友:
我们公司做非标输送线,可以试试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帮忙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帮忙推荐

级别太低,加我QQ:7045240

网友:
这个可以咨询下工程师,150 6260 8894

楼主:
他说地点太远了,不做

楼主:
已经在论坛联系到一家了,再顶一下,最好在找一家

楼主:
自己再最后顶一次,希望大家帮忙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