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打开文件乱码问题

楼主(2023-04-03):
用CAD软件打开客户发来的图档,经常出现图上标记或文字乱码现象(图档字体没有,用其它字体代替,没有字体就跳过),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处理?

网友:
全选,换能够正常显示的字体

网友:
按你的方法,如果还有乱码,最后再刷一下字体

网友:
版本的问题

网友:
(。・∀・)ノ゙
下载字体压缩包 ,
内含有上万种字体,
安装字体,基本就解决问题

网友:
给系统安装字库把字库搞全,再把字库安装到CAD里去,很简单的,

网友:
输入st命令,设置字体,通过ch命令即可更替,很简单。

网友:
最好把字体改成客户用的那个格式的字体,自己换一个字体看看能不能显示,或者在网上下载客户用的字体装进CAD字体库,再看看,还有一种可能是别人根本不是用AUTOcad软件画的图纸,软件肯定识别不出就会出现乱码,可以问问客户用的是什么软件想办法装一个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