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沟槽选型

楼主(2023-04-03):
现采用5.33线径的O型圈    用来做密封,现在不想让O型圈脱离,采用了O型圈用标准燕尾槽的形式,但是一计算,发现标准尺寸的空间刚好跟O型圈截面直径一样,现在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设计有问题,另外,这种形式的密封,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好呢

网友A:
请教下你的表格出处在哪按表格的尺寸,槽口宽度比线径小,不会掉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你的表格出处在哪按表格的尺寸,槽口宽度比线径小,不会掉出来的吧

这个表格是真空设计手册里的,跟O型圈设计手册比起来,截面积的计算小了很多,但是压缩率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是真空设计手册里的,跟O型圈设计手册比起来,截面积的计算小了很多,但是压缩率差不多

O圈槽的容积稍大于O圈体积就可以容纳O圈的变形,你有兴趣可以看看GB6070里面真空法兰推荐的O圈槽,其矩形密封槽的容积甚至稍微略低于O圈体积,这和GB3452里面推荐的密封槽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真空行业的一些特殊需要吧,不过我现在也还没理清楚    目前我用的燕尾槽容积稍大于O圈体积一点点,几乎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圈槽的容积稍大于O圈体积就可以容纳O圈的变形,你有兴趣可以看看GB6070里面真空法兰推荐的O圈槽,其矩形 ...

你用的燕尾槽密封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主要看你用来密封的压力登记是多少,一般情况下,O型圈截面积是略小于槽的截面积的,如果压力不高,而且要求安装过程中不容易脱落,应采用矩形截面的密封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燕尾槽密封效果怎么样

一直在用,没收到用户投诉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