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材料明细表移动点击位置怎么更改

楼主(2023-04-03):
solidworks 出图里,哪位大佬知道材料明细表移动点击位置怎么更改?想从位置1(左上角)改成位置2(左下角)

网友A:
点击左下角就会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左下角就会过去了。

不会啊,

网友:
先在图纸里设置定位点,然后在明细表里选择定位点

网友:
左键按住十字标,拖动到图纸四个角其中一个上就会自动定位了

网友B:
鼠标在明细表上出现移动光标时点一下鼠标,
在左侧出现的属性栏把“附加到定位点”前面的√去掉。
就可以随便找定位点了。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在明细表上出现移动光标时点一下鼠标,
在左侧出现的属性栏把“附加到定位点”前面的√去掉。
就可以 ...

不是移动整个材料明细表,是想把材料明细表点开时出现的那个 ☩  符号移到材料明细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