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用格莱圈压缩量计算

楼主(2023-04-03):
有大佬知道格莱圈的压缩量怎么计算吗?(O型圈在内,PTFE在外)
我的理解:O圈装上活塞杆密封槽内后有预拉伸量,装上PTFE后有预压缩量。但是装进孔径后的压缩量又该怎么计算?
查了设计规范和手册,都只有O型圈的设计规范,没有看到格莱圈和斯特封,在这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直接选型查手册啊,这个需要计算压缩量吗

网友:
找供应商 有样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型查手册啊,这个需要计算压缩量吗

是根据选型手册定了格莱圈,但是实际安装活塞杆特别紧,就想计算一下压缩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根据选型手册定了格莱圈,但是实际安装活塞杆特别紧,就想计算一下压缩量

这个很正常,进行压力测试后应该会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根据选型手册定了格莱圈,但是实际安装活塞杆特别紧,就想计算一下压缩量

我根据样册设计,装配时发现真的装不进去。后来干脆换成弹性密封圈。楼主如果是用在产品上的,那就让格莱圈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用在非标上的话反正是单件,用O型圈也可以。

网友(2023-05-28):
直接选型查手册